GIGA K8NE 2.0电压正常CPU不工作

楼主(2008-10-31):
显示00,有复位,刷了最新版的BIOS,跑F0,刷了出厂BIOS,跑C0。
发现没有变化,
感觉像是CPU座的问题?

电压都正常,针座啊。

网友:
你说的这个现象,你把CPU座换了,可能会好.哪怕是针座也有坏的.明白吗

网友:
IO,U 座,桥,加焊

网友:
LZ
你说的2.0电压正常是什么意思哦
哪个电压是2.0?

下检查所有关键供电点的电压吧

网友:
今天早上来,把桥压弯,就RUN了,
按了几次,就50了。

网友:
为什么按几次以后就按不亮了呢?

网友:
反向压又亮了一次,再压又不亮了。好像是中心城区桥空焊了。

网友:
原来是桥虚焊了嗦,学到一招了

网友:
早上又遇一AMD板,CPU,内存电压正常,我刷BIOS,也不行.不走字,复位后走EF.
后来人家说把北桥散热片按上就能亮,我按了也不亮,就给他了.

网友:
用力压北桥,跟CPU座子试试

网友:
CPU 、桥虚焊 可以压,但反复压有可能扩大故障

网友:
这样的板有好几片,丢在那没修。都是要不就点不亮要不就是到了XP进度条黑屏。压桥有改变。没工具目前还不敢动手。另~这板IO位置很容易积灰受潮还氧化,有保时返厂很少修好都是换回新的或良品可见这个板不好修。。。。在白菜价硬件的今天只能用来研究

网友:
呵呵!又学了一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