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78带灯测试座的使用

楼主(2008-10-31):
已解决,不是座子的原因。是我从旧板上拆下的4块电池电压都不够(实在是太巧了)
,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不好意思。

关于478带灯测试座的使用?
上次我问过一回,我在贵部买了一套主板维修工具,贵站服务真是很好,送货很快一天就到了。
我是新手,不要笑我:)
别的差不多都会用了,就是478带灯测试座,按说明书上说应有几个指示灯吧,我插上去怎么就一个灯亮呢?在好主板上也是这样啊,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
是不是这个测试座还要焊接什么东西啊?我看到VID已连好了吗?还有上面许多小元件是不是文章里说的指示灯啊。哪我插在好板上怎么不亮呢?能测出电压的PG VCC等。请哪位师傅点拨下,我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我又拿了块好主板测试,出现缺角的对角两灯亮别的灯全不亮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点一下复位试试,不行换电池

网友:
不亮,哪有可能啊?你开机了没有?除非电子没电,或者测试座有问题

网友:
确保电池有电,可以换一个电池试试,有的电池量着有电,但是装上后就电压很低了。 还要保证在主板的VCORe正常的情况下,再用带灯测试座

网友:
就是带灯测试座哪黑头哪里放一个3V电池吧,还是没有用。我一直用它来打阻值,是不是我不会用啊

网友:
感谢
Chinafix
管理员
=^:^= 论坛清洁工
的指导,真的不好意思,原来我用的4只电池量上去都有电可插上去电压不够(都是从旧板上取下试用的)。我倒没想到用新电池试下,困惑了这么长时间。带灯假负载一直都是好用的,到今天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