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焊小贴片元件的问题?

楼主(2008-10-31):
我是个新手,请教下对小贴片元件怎么焊啊?
我用风枪一吹,小镊子可以轻易取下,可换一个焊上去时镊子一动,元件就飞了,有时不飞但老是放不到好位子上,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方法

网友:
第一、风枪风量太大了
第二、焊上的时候一般我用烙铁。

网友:
你现在焊盘上加一些焊膏,把小贴片粘到焊点上,再用镊子轻轻压住就行了!

网友:
放上要焊的,结果边上的被吹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