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内存地址线用示波器测试没有反应?

楼主(2008-10-31):
请问为什么内存地址线用示波器测试没有反应?
请问内存地址线用示波器如何测量?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一般示波器不行,最好用100M以上带存储缓冲那种数字示波器,内存数据线脉宽都在微秒级很难捕捉。也可用脉冲逻辑笔初步判断是否有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示波器不行,最好用100M以上带存储缓冲那种数字示波器,内存数据线脉宽都在微秒级很难捕捉。也可用脉冲逻辑笔初步判断是否有数据。

您好,请问逻辑笔怎么用了。我早前买都没用过。

网友:
性能较高的逻辑笔一般有一排发光管5-10个,测数据线时,当数据变化排灯应有变化闪动,比如排灯停在某一状态不动就说明无数据来到。有的逻辑比只有1-2个发光管的就不好判断。我用的逻辑比就可以测试电脑或笔记本主板io设备输出端的数字脉冲串信号大致的状态,至于数字频率的细节还要用数字存储示波器。

网友:
谢谢,我的逻辑笔就两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