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5MB怪病

楼主(2008-10-31):
送来之前有人修过电源IC DP104C炸了查外围没有坏,更换DP104C开机300V正常但指示灯没亮。

DP104C电压只有300V与3V  。 47UF/35V  1UF/50V    0.22/63的电容多换过还是一样,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查IC DP104C的外围元件.

网友:
查过 DP1044C外围没有坏件  ,谢了

网友:
看启动电压到了没有的
是多少呢?

网友:
由于没图纸,
请查3脚外围,:
        从变压器过来的整流管,
        并在电容边的稳压管,一般为18-27V
      从300V过来的启动电阻,开关(没错是开关)
    12V  50V支路
GOOD    LUC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动电压才3v很低周围的电阻我以拆下来量过是好的,也代换过。

网友:
补充:
   如果你足够细心,查完了1脚所接的几个削峰电容,4脚外部电路,光耦及次级电路(可断开,但要连接光耦),我只能恭喜你中奖了.开关变压器可能要退休了.

网友:
断开3脚电压能上升到10V则DP104坏了,否则查外围.
我现在权限低,还不能贴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DP 104 炸了 外围没坏的可能吗,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把电阻,二级管多拆下来量过又没有问题呀!     次级也不短路呀!还有稳压管我也代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1脚所接的几个削峰电容,我没有查看,好了我会回复。

网友:
DP104的3脚的电压要修正常了DP104才能工作.电压应该在16V以上.

网友:
谢谢各位是DP104C不良,新买的5个,有3个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