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22XR的投影开机高压保护,灯泡亮下就灭,

楼主(2008-10-31):
我手里现在有台夏普22XR的投影开机高压保护,灯泡亮下就灭,最初接机,我看不亮灯泡报错,我就以为是灯泡坏了,就发了个灯泡回来,谁知装上故障依旧,后来没发我拆开机器看看,后来发现开机的时候灯泡可以闪一下,这点可以说明灯泡是好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会造成高压保护,请高手指点一下
小弟是个菜鸟请高手们帮忙探讨以下,小弟深表感谢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一般故障在驱动灯泡高压产生器,输入工作电压300v, 输出时交流的,输出保护是检测反馈电路有问题,可按开关电源流程检查,像光耦电路等,也应检查此电路中有无明显元件老化,包括电解,电阻等,应该能解决。最后考虑换这个电源模块。

网友:
看看高压板是交流还是直流,自己改个高压板看能不能点住灯泡。注意时间不要过长,容易烧泡,

网友:
有的朋友说是灯泡的问题,  我感觉有点不象因为每次开机灯泡还可以亮一下,如果是灯泡坏了就不会亮了,但我看高压板挺复杂的,也不知道什么个什么工作原理,请高手们指点以下,谢谢了

网友:
看看机器灯泡盖子有没小保护开关的,有些机子,开关有问题,是亮一下就灭的,我碰过。

网友(2008-12-14):
这个机器搞好了,后来是色轮上的灰尘太多引起的,我清理了之后就好了
谢谢好心朋友的帮助

网友(2009-05-29):
DLP就这样问题多

网友(2009-08-04):
详细的说:应是色轮转速检测光电二极管脏了,清洗即可.

网友:
长乐者说的不错.呵呵.这种情况引起误解比较多

网友(2009-11-06):
换了灯炮还需要计数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