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软起动过程及跑卡诊断过程的一点理解

楼主(2008-10-31):
软起动:

当硬起动完成,CPU的工作条件满足后.CPU会发出寻址指令到BIOS芯片,BIOS内的程序指令读出并返回到CPU,CPU首先要执行的是BIOS内的加电自检程序指令(POST上电自检).POST的主要任务是检测一下主板上的关键设备是否存在和能否进行正常工作,由于POST是最早进行的检测程序,此时主板上的关键设备如:内存显卡等尚未初始化,所以机器不能显示,在此检测过程中,如果发现错误,CPU一般会按两种情况进行处理:①对于一些致命性故障,直接停机,一些机器会控制喇叭发出相应的报警提示音.②对于一般性故障,则会在屏幕或指示灯上给出错误提示信息.

CPU执行POST指令的过程:
:检测CPU一级二级缓存和南北桥内部电路的完整性
:检测640K基本内存是否完好
:检测显卡,查找显卡的BIOS,并调用它内部初始化代码来初始化显卡.此时机器能点亮
:查找其它设备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代码,初始化相关设备。
:查找完其它设备的BIOS后,系统BIOS将显示自己的启动画面,并开始检测扩展内存并赋予相应地址。
:检测一些标准设备,包括硬盘,光驱,串口,并口,软驱等。
:标准设备检测完后,系统内部的支持即插即用代码将开始检测和配置系统中的即插即用设备,并为这些设备分配中断地址,DMA通道和I/O端口等资源。
:所有硬件检测完后,并都分配了中断地址,也就是所有的硬件建立起了一个硬件系统,这时将生成一个“ESCD”文件(是系统BIOS用来与操作系统交换硬件配置信息的一种手段,这些数据存在CMOS中),CPU会把生成的ESCD和上次的ESCD进行比较,发现差别时,会更新ESCD中的数据。
ESCD更新后,CPU也就把POST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接着将进行系统的启动程序。

针对以上软启动,DEBUG卡显28,说明不到内存,CPU南北桥都有可能故障。②DEBUG卡显38,说明不过内存,内存故障。③DEBUG卡显49,说明南北桥或其总线有故障。④DEBUG卡显4A52,说明不过显卡,显卡故障。基本上按以上跑码判断故障范围。。

理解不足之处请多指点。。

网友A:
不到内存跟不过内存有什么区别?

网友:
虽然看的不懂,但还是要存下来,谢谢LZ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楼主帖子的意思是:不到内存是启动过程中还没到检测到内存就出现故障,不过内存是不能正常初始化内存。

网友:
请问楼主。检测640K基本内存是否完好,
这个是什么内存来的?缓存么?

网友C:
回复5楼

640K基本内存是位于主板上的,区别于扩展内存(Extended Memory)

网友:
640k基本内存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去理解它,若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它!

网友:
楼主对着书上打下来的啊,费心了,感觉软启动不过是比较难修的,照楼主所说的用数码卡看代码可以基本上确定故障块
对于代码未跑到28,但CPU工作条件满足的,也就是第一步检测不满足的,如何判断是南桥还是北桥,我一般的方法就是用CPU假负载打打阻值,内存卡打打阻值,对文中提到的检查南北桥的完整性具体是指些什么,望能一起探讨!

网友D:
那如果是DEBUG卡显D2是哪里不过了?或是显54 ???

网友:
基本内存属于内存(RAM)的一部分
并且是底层的部分 上面还有高端内存 上位内存等(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是DOS时代的东西 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百度的。不过不清楚是什么。
他位于什么地方?是一个芯片或是别的什么? 出了问题直接跑什么代码。如何修?这个主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640K基本内存是位于主板上的,区别于扩展内存(Extended Memory)

基本内存就在扩展内存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到内存跟不过内存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不过内存是因为内存有故障,通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是DEBUG卡显D2是哪里不过了?或是显54 ???

跑卡代码太多了,每个代码要对应什么东西坏了,,,还真是件难事..再说每种机型代码都可能不一样..

网友:
有写看不明白 不过还是谢谢LZ

网友:
常规内存在内存分配表中占用最前面的位置,从0KB到640KB(地址000000H~109FFFFH),共占640KB的容量。因为它在内存的最前面并且在DOS可管理的内存区,我们又称之为Low Dos Memory(低DOS内存),或称为基本内存(Base Memory),使用此空间的程序有BIOS操作系统、DOS操作系统、外围设备的驱动程序、中断向量表、一些常驻的程序、空闲可用的内存空间、以及一般的应用软件等都可在此空间执行。由此可见,在DOS下的应用程序及其操作系统,挤在如此狭窄拥挤的空间里,640KB的容量已经不够使用,这是因为最早使用的CPU是8088,其寻址的地址信号线只有20条线,能够寻址的空间只有lMB,也就是祖先留下的祖产不多,受到先天硬件CPU寻址的限制。因此在规划内存给各个系统以及DOS下的一些套装应用软件使用时,在先天内存不足环境下,“省吃俭用”来分配这点内存, MS-DOS可以控制和管理1MB的内存空间,常规内存占了640KB,其他的384KB保留给BIOS ROM及其他各种扩展卡使用。这640KB的常规内存基本上分两部分,一部分给各种不同的操作系统程序使用,另一部分给数据、程序的使用。
基本内存只是内存最开始的640K寻址空间,并非在主板上。基本内存之后的保留内存区是指640KB~1024KB(共384KB)区域。这部分区域在PC诞生之初就明确是保留给系统使

网友:
这部分区域在PC诞生之初就明确是保留给系统使用的,用户程序无法插足。但这部分空间并没有充分使用,因此大家都想对剩余的部分打主意,分一块地址空间(注意:是地址空间,而不是物理存储器)来使用。于是就得到了又一块内存区域UMB。 UMB(Upper Memory Blocks)称为上位内存或上位内存块。它是由挤占保留内存中剩余未用的空间而产生的,它的物理存储器仍然取自物理的扩展存储器,它的管理驱动程序是EMS驱动程序。
286有24位地址线,它可寻址16MB的地址空间,而386有32位地址线,它可寻址高达4GB的地址空间,为了区别起见,我们把1MB以上的地址空间称为扩展内存XMS(eXtend memory)。

网友:
本人理解:简单地说,是把扩展内存的前面一部分地址空间作为基本内存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