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外置12V电源

楼主(2008-10-31):
里面有一个8脚集成电路型号 是 UC38420
                                                    YB74511     请问哪位高手能告知用什么型号的集成电路代换,谢谢!!

网友:
UC3842很常见,不过好像没有代换的.

网友:
UC3842是最常见的电源IC,各地都有卖的,代换用的有KA3842、TL3842,这两个比UC3842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