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00 高压板和屏线接口不同步,怎样飞线请高手指点 ...
DELL D800 高压板和屏线接口不同步,怎样飞线请高手指点?还有他的接口定义

楼主(2008-10-31):
DELL D800 高压板和屏线接口不同步,怎样飞线请高手指点?还有他的接口定义?
飞线

网友:
把屏的3V飞到高压板上作为开启信号就同步了..

网友:
先找到供电和地,然后可以用cmos电池找开启信号,其它线在找亮度

网友(2009-02-07):
EN接屏线上会有屏闪的!

网友:
三楼的能讲详细点吗,确实经常遇到高压跟屏信号不同步,会出现短暂白屏,客户一般不太愿意接受。

网友:
在屏线上找一下3V的,待机时电压为0的电压

网友:
在主板屏线借口上面找,这个电压一般是3-5,机器亮的时候电压出来.

网友:
接在屏线上不会有问题吧,明天试一下,今天遇见个R50E的机器,我用的是三根线的高压板,不带调节电压的,主电压跟信号5V电压都成立,就是不亮,奇怪的很,接地也没问题,后来我直接把主电压焊在上面,地也焊在上面,信号用阵一个一个试都不行。害怕接错了接到指示灯的电压的。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