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问题!

楼主(2008-10-31):
一块杂牌845的ALC101声卡一边有声一边无声,排除音箱线和接口接触不良,我用感应法试了下,从ACL101的输出端都有电流声,能分辩出左右声道,另外在开机时没声的那边喀的响一下,但就是播放音乐时一边无声,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问题

网友:
先排除软件设置的问题然后你在论坛找找有没声卡线路图 跑下线路。我手机上网在论坛上找点东西真麻烦哎

网友:
驱动,供放,电压,晶振,主IC

网友:
把声卡IC换了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