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板使用经验

楼主(2008-10-31):
1、一些品牌机高压驱动板损坏以后如果不能修复可直接用同应板代替
17液晶都是4灯    可应两灯高压板驱动  只是亮度低一点   客户一般不会注意
这样费用低   功耗小  可延长灯管使用寿命
2、品牌机的灯管驱动用的电压会高于12伏特   这样通用板就会过热
要降低电压不容易    通用板的高压变压器初级是双线圈并联  将两线圈改为串联后可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是经典,对与第一个方式感觉无必要,毕竟2灯和4灯的高压板现在价格也相差不大,4灯变2灯用,一般客户还是能感觉的出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人可以对声音不太敏感,对图像是很敏感的,四灯的用两灯的高压板代的话,顾客是会看出来的!

网友:
第1条是可以的,第2条不好说可以不可以,因为高压板IC的工作电压还是没有降下来,它在比12V的工作电压下工作  也是不安全的

网友:
对于一些后级为自激型的,电源电压的高低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它的高压变压器实际工作电压还受开关和亮度调节电路控制.另外一些PWM直驱高压变压器的就对电源电压要求高一点.代换时要注意!

网友:
最好不要轻易改动电路.毕竟是原厂设计好生产的并且通过验收合格后才出场的

网友(2008-12-01):
要是灯管也坏了那样可以试试呀是灯管都好着还是多花几块钱的好客户用着也好了!对客户不能一棒子打死的。

网友:
我在配高压板的时候也遇到一个问题比较麻烦,一般通用高压板的开关电压都要5伏以上,但有的机器驱动板开关电压只有3伏左右,不知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同样麻烦的问题,希望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我一般遇到的都是3伏启动啊
5伏到很少遇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