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GML-T 845主板开机死机问题

楼主(2008-10-31):
今天收到5太方正台式机 故障现象是有三个能开机 两个不开机 打开机箱主板均为845技嘉GA-8IGML-T主板 并且全都是6.3 3300 电容鼓包更换后均能开机,但是开机一分钟左右全都死机 测量各电压都正常 刷bios后故障依旧。请各位帮忙指点,十分感谢
刷BIOS

网友:
把板上所有电容都换了试试打下CPU波行用试波器

网友:
电容都换了,BIOS也刷了,弄了两天也没好,先放一边了呵呵

网友:
开机一分钟左右全都死机有没有换上下管

网友:
开机后进BIOS 观察硬件检测里的数据变化!!

网友:
上下管没换,bios里没变化,其中一块上cy1.7的cpu就好了,上其它cpu不行。客户把板子带走了

网友:
电压 复位 时钟是否都正常,把外设都去了,留个裸板接个显示器测看会不会出现了,技嘉的板好多都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