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屏垂直绿线

楼主(2008-10-31):
LG 17#标屏
黑屏图象显示为满屏绿色竖线,
细细的暗暗的那种。
板,屏线换过了。接口焊好了,屏上芯片补焊过了。
下一步该怎么做?

网友:
你厉害,我今天用热风枪补焊液晶屏吹掉了两个元件,修屏要专业才可以

网友:
这样的垂直线,应当是屏坏了,一般修不了

网友:
应当是屏坏了,一般修不了

网友:
没错一般这种现象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我当然知道是屏坏了。
但,是屏的哪个地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