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的电源为啥用不了。

楼主(2008-10-31):
我的电源一个16V 2200uF的电容鼓了,换了电容以后该电源可以带硬盘和光驱运行了。
但是在安装XP的时候缺出现蓝屏:大概意思是说我的BIOS不支持ACPI电源管理,让我UPDATA bios,
可我的主板是V星的865PE完全支持的啊。后来换另一个电源就不蓝屏了,正常安装XP。
是哪里不对啊??请大家支招。
蓝屏的电源是长城的ATX-300P4-PFC

网友:
我认为的你的电源没有修好,应该还有电解电容还有问题,请楼主再检查代换,一般都会解决问题的。

网友:
总之是输出波纹较大,有的看似没鼓但容量不足,还有3.3v的恒流电路和5Vsb也要查查。

网友:
谢谢,可是我是菜鸟,只有一个普通的数字万用表,怎么在板上测电容容量?

网友:
大家好,大家觉得那个元件有问题,我直接换掉好了。二楼三楼说的地方我也不明白。
我提供个电路图,大家告诉我哪里可能有问题,我直接换,谢谢。

网友:
把3。3V,5V,12V,5VSB所有滤波电容换过就好了

网友:
把C24和C26换了!!!!!!!!!!!!!!!!!!!

网友:
我的这块电源印版和电路图有点不同,C37是16V2200uF,C36,C35是10V2200uF。
不连接主板量实测空载电压是:黄色12.02,紫色:5.18v,灰色:5.31v,红色:5.31v,橙色:3.39v,蓝色:-10.09v,白色:-4.15v。大家看看是否有问题。
谢谢给菜鸟回帖哈,这就拎着电路板去买电容。

网友:
你的-12V电压只有:-10.09v不正常

网友:
对应电压        电压允许范围(V)        电压误差范围
+5VSB        +4.75 ~ +5.25        ±5%
+3.3V        +3.135 ~ +3.465        ±5%
+5V        +4.75 ~ +5.25        ±5%
-5V        -4.5 ~ -5.5        ±10%
+12V        +11.40 ~ +12.60        ±5%
-12V        -10.8 ~ -13.2        ±10%
+-5v、-12v都不正常哦。

网友:
更正一下,是空载+-5v、-12v都不正常。建议连上负载再测量看看。

网友:
我以前一个长城电源也是 -12v电压偏低,这只是现象,其实是有电容有问题,波纹大。换了两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王大修 -10 恶意灌水

网友:
所谓的负载效应,就是空载与负载电压是有明显区别的,
而ATX电源的各组电压,正是指在额定负载下的电压.负载越大,电压偏差越小越稳定.
所以空载电压会与指标相差很远.也不能准确判断电源是否工作正常.
一定要在各组都接上一定的负载下载测试.

网友:
我是楼主,我已经把所有大于等于1000uF的电容都换了,输出电压还是没有变化。郁闷了。
大家看还有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是连在主板上测试的电压吗?如果换了电容后在线电压还是这样,恐怕你的电源都没得救了。换新的算了。

网友:
跟主板没关系,换块电源就工作正常了。

网友:
收获不少啊!!!!!

王大修 -10 严禁恶意灌水

网友:
检查下-5V和-12V线路上的C22、C23、和红色5V的C18、C19;另外,-5V、-12V的D16——D20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