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ATX电源改成13.8V通信电源。

楼主(2008-10-31):
电源是长城 P4300-PFC .  7500+LM339,怎样改简单些。
电台需要的最大电流8-10A.

网友:
加大12V肖特机整流管.把5V的那个换过去12V那路.输出12V的电压, 能于用13.8V的供电没问题的.

网友:
看看具体电路图,找到2组输出可串连的途经,1)12v+3.3v 2)12v+5v的半波整流。他们的电流都够,试试看吧。如从脉宽调制电路改造难度较大,涉及基准脉宽电路。

网友(2009-01-07):
12V那组就行呵,又不是非得要13.8V,原来我就这么用过,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