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HKC775B怪故障 高手请进!

楼主(2008-11-01):
接修一台 HKC775B,故障现像为,对比度很暗无法看清,对比度可调也有变化,但调到100还是很暗,亮度跟其它枕校调整均正常。已更换过数据,高压包 TDA9116,因手上没有HKC2003B CPU 所以没换。故障依旧,整机电压基本正常。请高手指点!小弟在此谢过!(OSD菜单却很亮,很正常)

网友:
那个视放IC 是LM1267/1269的吧?
先换了,试试.

网友:
应该是ABL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有些机子是用ABL电路来做对比度调节的,查一下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我查查看。

网友:
进工厂模式里面检查一下对比度调整是否正常.如正常.检查前级视放IC及ABL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视放IC的可能性大

网友:
今天刚买了一块尾板三基色视频放大IC LM1269换上故障还是老样子 ,接下来我该查哪里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已搞定!是ABL15K电阻开路所致。再次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