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300gt

楼主(2008-11-01):
一块双敏7300gt 显卡插在主板显卡插口上没显示,没有输出信号。主板也能启动,由于我用的是集成显卡的主板!在Windowsli里硬件管理器能认出7300GT,但显示该设备无法启动,摸显卡散热器有点热,不知那里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dos下有没显示,如果有则在主板BIOS中把集成显卡项关掉或在系统里设备管理器中禁用掉集成显卡重启试试。如果还不行测量下显卡供电部{场效应管和电源管理芯片,电容有无异常}

网友:
双敏7300gt ,我修过的全是电容爆,GPU虚焊,无铅板加焊时温度要高一点,比有铅高25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