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溥的问题

楼主(2008-11-01):
小弟手上有一台飞利溥的显示器,型号是107 s6,  故障是不通电,保险没有坏,整流桥是好的,开关管也是好的,没有明显的短路,不知怎么下手修,指教 .谢谢

网友:
电源芯片1507的第七脚是不是没有用哦,我在查一下

网友:
我换了一个新的,还是没 有反应

网友:
次级有一组电压,有几伏的电压

网友:
有一组输出,有5.5V,是不是电源芯片又着了哦

网友:
1507一脚电压是1点几伏,八脚有300伏,其它的脚没有电压

网友:
查稳压电路把BT6819换了。我修过一个这样的。

网友:
建意,把电源部分彻底查一下.

网友:
还要看看保险电阻有没有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