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哥哥,主板上细线断了,每根又很近,想焊接太困难了

楼主(2008-11-01):
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指导一下呢,我对细线焊接,反复多次,想焊牢靠不容易啊!
而且还容易连焊
主板

网友:
实在不行在用上放大镜 这就考验焊接能力了 继续飞线吧
告诉你个 好办法不容易连焊就这样的:比如(-)就是线 这样两端就不能混了
--------
--------------
--------------------
---------------------------- 懂了么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
断得不多,二三根的话,应该问题不大,用细丝焊起来就行,借此锻炼焊功.

网友:
每跟线都有上下穿孔的,如果 在短线的地方不好焊的话就在上下穿板孔的地方用硬盘高速线连接就好 ······

网友:
跑线路,,,找上下穿孔的地方再焊,,我上次都是这样

网友:
找到源头飞颗线不就行了

网友:
就是,线这么老长,找哪个点都能焊上啊
偏得在断的地方焊,脑子要转弯

网友:
用键盘鼠标上拆下来的线飞线最好 又软又细

网友:
一端固定,另一端就近错位焊接,这是考验你焊功的是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