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ibmgl2主板自动开机

楼主(2008-11-01):
插上电源不触发不自动开机,触发一次然后关机后风扇停转3秒又自动开机
无论是正常关机还是强制关机都自动开,83627HF的I/O换了,故障依旧
不自动如何下手了
自动开机但不自动关机,客户拿来的时候还说有时候不能触发

网友:
看看开机电路  和协振电阻电容

网友:
你的扳子能关机不,有的扳子是南桥控制的开关机,只要能关机就可以了。大部分INTEL原装板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INTEL原装板能关机,但关机后不再开机,而且是插电源就开机
我的板子插电源不按开关不加电,启动之后关机后停3秒才自动开机。就是关不上机

网友:
分析下W83627 IO的线路走向

网友:
没关系的,有的就这样的,清一下CMOS,正常关机一下就好了

网友:
停一下才开机 这种不是故障,是正常吧

网友:
有时候是清下CMOS就好,不知道你那板行不行,可以试下看。

网友:
什么叫不是故障啊,关不上机,关机后停3秒就自动又开机了
回8楼,清过CMOS故障依旧

网友:
这些症状没见过,没思路,想不通是哪个有问题

网友:
这块主板不上CPU开机后强制关机不自动启动
进系统后一直按着开关强制关机也不自动启动
如果按一下开关就松开等着它自动关机,或者用鼠标正常关机它就自动启动
参考版主的帖子刷了BIOS也是不行
学修板卡大哥说的BIOS里有一项BY PCI CARD WAKE UP的,关掉,没找到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