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机雷击

楼主(2008-11-01):
据客户自己讲一DELL主机雷击  现不开机  其主板和我们常见的不太一样    它的开机按键和前置等是通过一类似硬盘线和IDE接口的东东连接的  找不到 那是开机针   开机按键上无5V
主板上也没找到板载网卡芯片   大的芯片就只有  IO  南北桥  有板载网卡接口没找到板载网卡芯片
现在是不开机  讲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雷机先看看电源吧!供电正常再看试试看!

网友:
板载可能是长方形的 INTEL网卡... 开头 DA  EA....自己找下

网友:
自己跑线啊!
开机的一般都连接到I/O 和南桥的。
你那叫不开机吗,叫不触发才对,
你查上电源,摸摸网卡芯片烫不烫

网友:
有网卡芯片的,你仔细找找,我前段时间也碰到过DELL的主板

网友:
一般都是网卡芯片,,,

网友:
可测一下PCI-A14如短路就取下网卡,取下后还短路就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