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不能关机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11-01):
有一块5p5e-ML主板不能关机,点系统关机后,系统自动重启,这是怎么哪儿的原因造成的?BIOS设成默认的了。

网友:
按一下开关能关吗
不是按住
也可能系统问题
重装一下看看

网友:
不用GHOST版,一步一步安装就好了!!!!!!!!!!!

网友:
短接关机针达4秒以上,如能关机,就与开关机电路无关,是系统软件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这块主板已修好了。
换掉I/O块就OK了。

网友:
I/O确实挺关键的,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