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主板不跑码,CPU核心电压低,从何查起?

楼主(2008-11-01):
上478假负载,测得电压如下:
总线时钟0。39 总线时钟0。39
主时钟0V          主时钟0V
PG信号0。93  复位信号0。93
PLL供电0。93 停止时钟0。93
内核电压0。93 初始化输入0。93
基准信号:0。58 休眠控制0。58

上诊断卡不跑码!

主板三相供电,不上CPU开机,有三只下管D极有12V,其它脚0V

上CPU开机,测得所有上管S极全是0V   D极1。32V  G极9。5V

  下管S极是1。32V     下管D极12V     下管G极2。5V

网友:
这块好奇怪,用风枪吹一下尘就不行了,拆一拆CPU风扇又行了,现在怎样搞都不行!

网友:
看看上管是否短路,另外是不是电源ic有没有控制电压

网友:
怀疑是CPU座空焊了

网友:
主板变形引起的
换一个比较好的卡子

网友(2009-12-29):
你压U坐 试试看走码么? 应该是座子。

网友:
应该是CPUA坐须接了

网友:
CPU旁边的小组件加焊下

网友:
这个板子很多都是CPU座开焊了

网友:
座子加焊吧,不行的话只有换

网友(2010-03-01):
PMW换了试试

网友:
你的板子用假负载电压是0.93V我觉着应该是正常的,有可能你的板子不支持供电1.75V的CPU。按照你的描述你的板子应该是紫色的精英主板吧?如果是的话估计是品牌机里用的。如果确实的话,那100%是你的CPU座空焊了。
(刚才看了 这个帖子是08年的啊。时间也忒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