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ary Battery Secondary Battery问题

楼主(2008-11-01):
本本内为什么有两个电源?它们是从哪里提供的?有什么区别呢?请高手释疑

网友:
真不了解,请DX解释下吧,要沉下去了

网友:
Battery是电池的意思,Primary是主要的,Secondary 是次要的,也就是主电池和第二块电池(光区位),不知道说的对吗?

网友:
如3楼所说,多数产器都是这么设计的,一块主供电池,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光驱等设备取下,装上备用电池,以满足特殊环境的供电需求。 以上仅代表个人看法。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那个“多数产品”打错成了“多数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把光驱拿下后在这个位置装上个电池呢?这么说平时用不到Secondary Battery?没有供电也可以?还是其它意思呢?

网友:
从网上找到的:供参考
用该电池替换 Ultrabay 中的光驱,可以增加您的不接电使用时间。ThinkPad Ultrabay 内置电池可以安装在 ThinkPad Z/T60 系列的Ultrabay 托架中,与系统电池共同使用。如欲实现全天计算,请将 Advanced Ultrabay 电池与选配的高能电池一同使用。凭借这些选配组合,您可以实现全天候计算。在配有 7 芯电池的某些系统上您可以实现 8 小时的运行时间,在配有 9 芯电池的某些系统上可实现8.5 小时的运行时间。电池使用时间(及充电次数)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屏幕亮度、应用、功能、电源管理、电池调节,以及客户使用习惯等。

• 可在 ThinkPad Z 系列系统的 Ultrabay 托架中运行及充电
• 提供了第二块电池的电量,同时无需随身携带额外的备用电池
• 与标准系统电池的规范类似 – 在 ThinkPad 系统的 Ultrabay 中加入内置电池,与标准系统电池一同使用,可实现两倍于单独使用标准系统电池时的不接电使用时间。由于该电池在 Ultrabay 中工作,您无需暂停系统的运行来更换系统电池,以便畅通无阻地使用

网友:
平时用不到Secondary Battery,没有供电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