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纯平.不能通电,开启时听到"嘀嘀嘀"的声音 ...
DELL 17'纯平.不能通电,开启时听到"嘀嘀嘀"的声音

楼主(2008-11-01):
DELL 17'纯平.不能通电,开启时听到"嘀嘀嘀"的声音,大家觉得是什么故障呢.我听了一下.好像是显示里面那个开关发出的声音,
DELL

网友:
先检查一下行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二次供电管坏了吧,查下

网友:
查2次电源输出正常否,和行输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