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35 档C1 (桥虚焊 已解决)

楼主(2008-11-01):
一块MS-7135主板 开始反映说开机一会自动断电 拆下清灰后 档C1 测了 内存相关参数也都正常 谁遇到过这个型号板此问题的请指导下
下午抽时间刷BIOS
[
]
刷BIOS

网友:
肯定是内存电压不对,

网友:
除了检查内存相关的参数外,还要看看北桥的工作情况。

网友:
桥虚焊导致的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