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1D-AL联想机 跑码到26,如何修?

楼主(2008-11-01):
本人的爱机,QDI  P1D-AL联想机的板子。昨日突然罢工!!!跑码到26。还可以看到联想的图标。不往下检。怀疑数据。可是在网上搜不着。请诸位老大帮忙。可以把数据发到我的信箱。lbzylp_852456@sina.com谢谢

-------------------------------------
给你修改了标题---YZZ163

夜雨十三天 -30 你上个照片 跪下给哥们看看 我送你一片板子

网友:
根据楼主的说明,屏幕上应该是出了联想的LOGO。可能楼主对电脑不太内行,此时可以按键盘上的TAB键,将LOGO图案关闭掉,屏幕上就能显示相关硬件检测信息了,比如CPU频率,内存大小等等

估计应该是内存检测通不过吧。确保内存条接触良好,或者擦下金手指看看。最好使用主板诊断卡来配合检测。

如果楼主不是专业硬件维修的话,还是把主板送到专业维修的公司里检测吧,以免把故障扩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过了,可以解压。请重新下载。
bios已传至邮箱

网友:
另外把光驱线和硬盘线都拔掉,看看走不走,有时检查光驱或硬盘会出问题

网友:
刷了数据后还不行啊!!!

各位老大,刷了数据这次还是检不完,画面检到内存就不向下走了?是不是数据型号不对啊!是不是还要看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