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E10上电无显

楼主(2008-11-01):
小弟手头有个东芝的E10(感觉跟G10差不多,比G10小点)
故障:上电无显
小弟所做操作:单板测试CPU,南桥,北桥,内存供电都有,内存槽补焊过,测试卡跑C0  就是不亮
求助还有没有其他的思路哈,本人新手~!

先谢谢各位哥哥们了。

网友:
试一下外接CRT有没有显,如果也没有显卡就挂了

网友:
2楼好样的`````

网友:
不会吧,我觉的CO很有可能是CPU底坐。。。。我上次修的那个联想的E600就是C0最后换的CPU底坐好的。楼上的可以按住CPU底座试一下,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软件BIOS的问题呢?我在显卡背面测得电容数值在30欧左右。应该不是坏的吧

网友:
DEBUG卡有数字跳变吗?是一开机就卡到C0 还是一路跳变到C0??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好多,跑码一切正常,跑到最后都是CO,都是不显,那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跑C0应该 是CPU没有过吧!

网友:
是已经过了不CPU啊 ,..  是跑完后的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