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鼠标PS2不能使用

楼主(2008-11-01):
我的主板是MSI845E MAX ,刚买来没多久鼠标口就坏了,这段时间键盘PS2口也坏了,看到论坛帖子说的,我把PS2口一个贴片电容去掉了,结果键盘可以使用,但鼠标口故障依旧,发现鼠标能通电(鼠标插上是亮的),请问是什么原因?我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全换usb口的吧,买二手就是没报

网友:
能通电证明电压信号有,你可以测测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则很可能是与PS/2口数据端相连的排阻坏了(可测阻值,发现几个脚分别相应的阻值异常则证明坏),更换则可
而如果你没有维修工具的话,还是送修吧,问题扩大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