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 5vsb短路

楼主(2008-11-01):
小桥
845主板 5VSB 短路 拆掉IO 短路
没有网卡芯片
应该是南桥的事吧
芯片

网友:
看一下USB口有没有问题,试过USB口被客户弄坏了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查USB口。USB口倒针短路得前提是用5VSB供电

网友:
还忽略了这个呢 但usb口的可能性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