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求解

楼主(2008-11-01):
这几天遇见几块ST硬盘, 有很长一段绿道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对于这种硬盘砍段和SF两种任选

网友:
还是SF来的干脆,干净点

网友:
开sf。。。。跑上一天。。在看看。。。。

网友:
看看指令下是什么信息,如果指头不稳定的话砍头再看。

网友:
砍段就可以了  QQ:1042859772。手机:13105812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