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VM/S内存旁供电管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11-01):
华硕P5P800-VM/S主板,上假负载后测:CPU核心供电1.15V,时钟0.38V,复位0.35V,PCI及IDE等均有复位,另测内存旁两个MOS管电压不正常,即图中1、2处,测电压如下1处MOS管G极0.53V,D极3.41V,S极0.48V,2处MOS管G级12.26V,D极3.41V,S极3.41V,1处的MOS管是给内存供电的,正常应为2.5V,怀疑是内存异常引起的CPU异常,内存旁的1、2处管已换了,故障依旧,哪位有好板的帮我测下1、2处MOS管正常3个脚电压是多少?下面怎么查?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和复位有联系吗?

网友:
跑线路,
看1.2处两管的G极连到哪个IC

网友:
版主一针见血,只供电,无控制,怎么能有输出呢,看看有没有lm358之类的东东

网友:
LM358查了,供电正常

网友:
这板以前有做过,那个脚好像是5VSB供的,好像有3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