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1-01):
我有个1G的MP3,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能存放大的文件(1M以内的可以
),总是发送了一半就提示找不到文件夹。格式化了几次也没有用。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该怎么解决啊?谢谢!
文件
格式化

网友:
有坏块了吧.找个软件扫描下

网友:
坏块
坏块出现问题用软件扫可以彻底修复吗?

网友(2009-01-24):
最好是重新量产一下,我以前有个也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
不好意思,不是量产,U盘才叫量产,MP3是把固件重刷一下.

网友:
刷一下固件,如果不行,查看一下有没有坏块,还不行的话,换晶振或主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