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13 14 15 17脚电压低

楼主(2008-11-01):
一块板走C1然后内存报警  内存供电 时钟 频率都正常 AD线也打过 正常  北桥工作条件正常 我刷BIOS 换芯片也刷了 声卡是坏的  因为声卡有问题也会走C1 我也下了 IO我也换过 还是不行 现在发现BIOS 13 14 16 17脚电压只有2.0V 正常应该是3.3 上假负载测量是3.3 上CPU上去只有2.0V左右  如果说是IO拉低了电压 我IO也换过了呀 南桥补焊过 22脚CS信号会不会影响到 大家说是什么原因导致 BIOS13 14 15 17脚电压低  这块板是ATX电源坏了造成的开机走C1然后FF

网友:
现在检测到BIOS22脚没有片选信号 电压0.3-0.5V左右 ,25.①内存二排二行10脚CS片选是由北桥提供的②BIOS22脚上的CS产生过程是由CPU→北桥→南桥→BIOS的22脚。这样看来北桥有可能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