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 6100 AM2

楼主(2008-11-01):
故障:CPU供电不正常 电压只有1.08V (X2/3600 CPU)
测的的内存 显卡 的供电都基本正常 , 但测显卡和桥反面的电容的阻值10欧姆 不知道正常否
请问下个位,该故障如何修复?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2009-08-19):
你量的电压是正常的,NV的桥的阻值是比较小,是正常的

网友:
你是不开机吧!6100的板不开机首先看的是CPU的复位是否正常,那种板被桥很容易就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