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A卡维修工具R3MEMID的显存编号图

楼主(2008-11-01):
如题:求个A卡维修工具R3MEMID的显存编号图。谢谢。

网友:
自己尝试短接一刻显存上的AD线来判断位置!

网友:
呵呵呵  显存编号也有故定的?看来楼主问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
呵呵 。主要是想问下用R3MEMID测试完后出来的有问题显存号码。比如55 56 57 58 什么的。到底是哪一个位置的损坏。。

网友:
图片我在论坛里找到了。。。太感谢了。。

网友:
倒!哥们,你的显卡和这位老兄的显卡不一样,显存位置也不一样,你不要搞错了哟,最好短接数据位看看是那2个显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