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KLRC7显示器问题,求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8-11-01):
一台AOC7KLRC7显示器烧电源线,在保险处接上灯泡作为假负载.上电后的现象是,灯泡一亮一灭,同时继电器不停的吸放,怀疑持续供电电路有问题,检查持续供电电路的二极管和电阻没有问题,测量300电压同时也在一高一低的不停变化,断开持续供电二极管,灯泡不在亮,300电压正常,同时3842的第7脚电压在12V~15之间波动,变压器有很轻微的响声.判断是3842供电电压不能达到16V无法启动,更换3842和场效应管还是一样,没办法了,求高手指点.谢谢!

图纸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6002-1-1.html

网友:
断开二次输出再查,看后面电路是否还有坏。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这种情况可以上保险检修.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完全无反应.

网友(2009-07-01):
今天接修一台AOC-7KLR有没有朋友知道它的场IC型号,第一脚为12V供电,2为震荡,3为输出级电源升压,4-12ZV,5输出,67反正相输入先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