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核心供电问题什么都换了还不行???/

楼主(2008-11-01):
ASUS  P4P800-X  核心电压没有,测电感(二箱)对地阻值0,于是测了下四个下管DS对短于是换上四个好的,再测电感有值了六十多,于是上电,跑码跑到d1自动断电了,去掉电再测下电感又变0了,看了上面有两个电源管理IC:HIP6302 和  HIP6602,测了下感觉正常啊,为了准确,另找两个好的换了上去,再上电跑OO,测了下电感阻值为O,不信把两个大电感储能的那两个也换了再测电感还是阻值为0,再测一下CPU座子周围的排阻也正常,放了一下再测电感又有值了,于是又上电能跑码跑一下又断电了,,,,反正测电感有值的时候能跑码无值的时候就不能跑,为什么有时能测出有值有时又没有呢??头大了,没思路了,师兄弟指点一下了~~谢谢!

网友:
补充下:去掉4PIN的时候触发不断电

网友:
思路有些混乱,通常烧VCORE供电管时不能简单更换了之,最好是同时连带PWM一同换掉。
否则,如果是因为PWM损坏导致烧MOS的话,只能是上一个,当时好了,通电又短。。

网友:
可能是内存那里出问题的

网友:
核心电压是多少????

网友:
原始习惯是耗尽型场效应管!
说了N次了~
这种管不加电时DS阻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