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特慢的问题寻求解决

楼主(2008-11-01):
故障:最初是显示本地无连接
操作:换根网线还是无连接,于是拔下网卡。刮槽。上网特别慢,基本都能说是上不去。重新做了系统多次。故障还是一样。怀疑是自动获取IP导致的,于是设置IP 网关 DNS故障依旧
ping 127.0.0.1 通没有丢包  协议应该是好的
ping 192.168.1.99通没有丢包 网卡是好的  99是本机IP
ping 192.168.1.1通没有丢包  到路由应该是好的吧

至此,还没解决问题,请教下具体怎么排除

网友:
DNC
----------
DNS.

ping 127.0.0.1 通没有丢包  协议应该是好的
ping 192.168.1.99通没有丢包 网卡是好的  99是本机IP
ping 192.168.1.1通没有丢包  到路由应该是好的吧
----------------------------------------
1、如果你的IP、网关、DNS都配置正确。
2、用PING命令测试本机、网关都没问题的话。说明本机的TCP/IP基本正确,没有毛病。
(注:PING命令加 -t ,测1-3分钟,观察返回时间是否稳定和丢包率 )

毛病是你的网关。

以上是在硬件完好的情况下。其实很多怪毛病,都是接触不良:网卡和主板、水晶头(网卡和交换机两头)

网友: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可以ping通本机、协议、网关,但是无DNS,后来检查是新上的网线水晶头的问题。

既然换过网线,网卡也同时换下看看吧

网友:
DNS一直是我们这里的202.102.152.3其他机器(一个路由器)都是好的。
,在别机器上正常使用的网线也换过 。也就是说,最终问题还是在网卡?

网友:
最终问题还是在网卡
--------------
首先排除 接触不好(卡和主板/两头/线),换个已知道好的或新的卡。

是独立网卡吗?如果是老板子,可在网卡的金手指上多搞点酒精,反复拔插几次,排除接触不良。

网友:
换了个新网卡  问题排除
感谢两位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