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86-KD显示器怪病

楼主(2008-11-01):
显示器在可以开机的时很正常的工作,随便你开多久都没问题。只有在关掉主机有时候开不了机,或在可以开机的时候多插拔机次信号线,就自动灭掉再怎么按开关都开不了,查电源部分未发现有坏件,在开不了机的时候各组电压无输出,电源IC换过也不行(电压IC是5Q0765RT)IC有待机电压12V跳动,当你把滤波电容放电后又可以正常工作。可以看出是电源保护了。但是我找不出是哪里造成的保护。现在我没维修思路。请大家指点下该查什么电路。

换高压包就OK了。

网友:
不正常后级都没电压输出了,电压处于不振荡不工作。

网友:
检查一下各按键是好的吗?不好换掉。

网友:
代换0765反馈和续供电支路上的对地的所有电容.

网友:
郁闷 修了2天还是没修好,电源该换的都换了,行场处理也换了还是不行。在我插拔多次信号线的时候机器就不工作了,电源IC 5Q0765RT第3脚有12V-9V跳动。后级各路的电源都是0V。只有等400V的滤波电源放完电后才可以开机。

网友:
电源起动电压那个电容看看

网友:
电源的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一样,出现故障还是一样造成电源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