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插内存条有技巧吗?

楼主(2008-11-01):
我帮别人装过几台机子,威刚的内存,技嘉的主板,不知道为什么,用几个月都有黑屏无法启动的情况,是内存没插好重插下没事了,插内存时我也是平着按下去的啊,难倒还有什么技巧吗?请各位大虾指点下!!

网友:
硬插下去  2个卡子自动扣上就OK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插的啊,我碰到卖电脑的他说他装机不会出现内存没插好的情况别人才会出现没插好的情况,我问他有什么巧门又不说

网友:
好几个月才黑  那估计是脏了  接触不良   用橡皮擦擦就OK了

网友:
脏了,用橡皮擦一下再装.
主要原因是金手指受潮氧化了.
一般来说如果是隔了一段时间未拆动过内存的机器,我只要把内存拆下来,再装上之前都会擦一下金手指.擦完之后用小刷子刷掉上面的橡皮擦的残留,而不是用手抹掉或用口吹.用手抹或吹的话会把手上的油或水份带到金手指上,加速氧化.

在插内存的时候,也应注意一些地方,
1\用毛刷清理内存插槽,就是没有很大的脏东西也最好来回多刷几遍,用点力,让毛刷尽量将插槽当中的接触片上面的脏东西带走.然后用皮老虎吹干净.特别是靠近CPU风扇的地方,灰很容易存在里面.遇到天气变潮的时候极易将接触片氧化.

2\清理内存金手指,将内存放在平稳的地方,用橡皮擦来回用力擦金手指.如果是第一次擦的新手,可先擦一部分,对比一下擦过与没擦过的区别.表面没有氧化物的金手指是那种有很强金属光泽,透亮的感觉.擦完之后严禁用手直接触摸金手指.那样会氧化的更快.

3\插之前注意内存的方向,不要插反了.然后最好用双手拇指压住内存的两端.其余的手指尽量托住主板下面.均匀用力按紧.当听到卡子复位的两声响之后,就插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插的啊,我碰到卖电脑的他说他装机不会出现内存没插好的情况别人才会出现没插好的情况,我问他有什么巧门又不说

装机的时候内存和主板都是新的,当然不会出问题.但是客户的使用环境是千差万别的.如果环境湿度大,用了一段时间.金手指很快就容易氧化的.

如果你的机器经常出这个情况,可酌情在机箱内部放一些干燥剂.效果很好.另外机器不要放在墙角的地上,很容易出问题的.
你看下在机房当中的空调都应该具备恒温恒湿这个功能你就清楚了.湿度大了容易氧化,湿度小了容易产生大量静电.

网友:
不是插内存的时候用手摸金手指部分了吧,手上会有脏东西和酸碱成分的,时间长了会造成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