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无CPU 供电,ADP3205

楼主(2008-11-01):
T42 无CPU供电   ADP3205  35,37脚无电压  其它都正常   9脚 18脚 都有没电压。  换过二个ADP3205 都没有好,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别再换了,18脚没电压的话再换100个也没用。先看看3205周围的元件有没有不正常的,看看从18→D59→PMH4是不是正常,看看R267上3.3伏是否正常,有没有虚焊。不行换下U1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是和CPU电路无关,是其它电路输出不正常导致的CPU无输出,慢慢查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打错了,

打错字了,9脚 18脚 有电压,  就是35脚37脚 没有控制电压 。去控制那个驱动IC

CPU 供电场管 Q1 G 极没有电压,Q2 G极有5V电压,就是这样了,

网友:
12 13 14有电压吗??特别是VTT PWRG也必需是高电平

网友:
昨天查过了,就是因为没有VTT PWRG

昨天查过了,就是因为没有VTT PWRG  这个信号是从,MAX1845 发来的   但是1845的电压也都产生了,为什么不会VTT PWRG 这个信号给3205 呢,   这个板换过南桥,难道和南桥有关系?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关注一下, 有没有会.高手在那里

大家修好了,讲一下,别不会了问,修好了,人都没有.这样不好

网友:
现在情况如何??请修好了说下心得!!

网友:
还是没修好,换了一个南桥也不行,我看到论坛里有好几个贴子,都是这样的问题,但都没有人能回.    我的板子也放在那里了.等等看有没有人修好过.

期待

网友(2008-12-04):
我已遇到这种问题,正在研究,希望高手进来指点.

网友:
我跟你说说,可能是1845坏了,我也遇过这种情况,或者是电路板夹层电路短路了,也有可能是上拉电阻坏了,你先把1845的VTT_PRG用刀子弄断,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看看是否大于300,如果是,测上拉电阻,不是换1845,不是上拉电阻,那就是电路板出问题了,看点位图自己飞线吧.

网友:
用刀子弄断后,要加电,再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量

网友:
再把ADP3415换掉看一下行不行,向大家学习。请问VRORE ON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