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2 mx400 显卡显示偏红如何修

楼主(2008-11-01):
电脑工作中切换显示器,接VGA接头时发现有轻微放电,然后开机时显示字体变红(本应显示白色)。断电后插把显卡多次,接口也没问题,液晶显示器接到其他电脑正常,我估计是显卡故障了,请教各位如何处理。
非常感谢赐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不用修,拿钱给人就OK了

网友:
用万用表给显卡VGA输出接口打阻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
很简单,VGA输出R G B对地测打阻值,肯定有一个与其他不一样的,自己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