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08-11-01):
手上有两块SIS651的板,上CPU无CPU主供电,其它供电都正常,上假负载CPU供电正常!电源IC更换过还是一样!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修啊,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桥供电有问题没有啊!!

网友:
检查U座是否扩孔

网友:
是什么电源管理IC呢??

网友:
加焊CPU座,应该可以

网友:
CPU坐是针式的,坐子里面也没有扩孔!电源IC更换别一块一样的好板还是无供电,这个板的电源IC换到那块板上是正常的

网友:
上CPU后VID信号正常吗?U可别上大了或小了。

网友:
换CPU试下,外频是主板是否支持,有400的533的和800M外频的

网友:
1:确认该板是否能支持该CPU
2:上CPU没有供电的时候,测量一下供电芯片的VI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