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AL1916W A

楼主(2008-11-01):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机器`型号就是 宏基AL1916W A ,电源高压一体板坏了,需要更换了,我就用基本通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替。
代替后```通电开机后图象都正常。但是按键关机后白屏(灯管关不上),我现在用的板子输出是: 12V 5V 有GND ADJ 开关信号。
这是原板上的输出 ————EVA GND DET 5V 5V V-ADJ SHUT ADR+ AOL+ AOL- AOR- MUTE 13.8V GND ADJ
我就直接接了5V——5V 12V——13.8V GND——GND 开关信号——MUTE。
现在就是没办法解决这个按键后关机白屏! 希望各位朋友指点指点。
QQ:137776312
求助

网友:
你把亮度调节的ADJ信号接上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楼上的看一下,是不是到高压板上面的亮度控制与开关控制接反了,还有就是要查一下高压板是高电平控制,还是低电平控制

网友:
不行呀`。ADJ接上后开机瞬间白屏后黑屏。
估计就是高压板高低电平不一样``
`````哎``急坏了!

网友:
加装一组缓冲器,电源用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