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6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11-01):
我现在也有一台107S76的显示器,通电+50  12.5     6.3  电压正常,只听见继电器滴答滴答叫声,就是不开机,强行加5V到130脚OFF脚行工作,G1-28V  G2 167V   可以调到240多V ,G2调到200V就会出现白光栅伴有回扫线,始终是黑屏故障,到此不明白,为什么要强行加电到13脚才开机??是不是CPU    SAA4849PS  坏了?之前被人修理过,Q911没焊上,ZD109裂开只剩下一半在电路板上,偏转盒里面有个471    2KV的电容炸裂,之前拔了偏转可以自动开机,现在拔了又不行,是不是我自己把CPU弄坏了????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新型飞利浦显示器的保护电路是设计的比较好的.一时之间也说不清楚.只有自已在搞懂电路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另外,这种情况也有坏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