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电压越来越低

楼主(2008-11-01):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 815EP 的主板,复位灯长亮,上假负载后发现检测核心电压为1.8V,并且在慢慢下降,场管和滤波电容都已经换了,接下来应该检测什么? 会不会是电源IC性能不良,可是我没有RT9238的IC,除了这个还会有其他可能吗?

网友:
这个时候当然要先换掉RT9238了 如果没有先加焊 不行就先找个ISL6524代换

网友(2008-12-05):
RT9238 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北桥有可能不良,请查被桥

网友:
是不是cpu是坏的,那是主板自己调的,是保护的吧,是不是南桥坏了,量一量对地阻值,忘问其他供电正常吗,内存供电,不要光想主供电的问题,在不好就是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