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PE-RZ

楼主(2008-11-01):
技嘉8I845PE-RZ 通病,
通病

网友A:
不好意思,按错键了。 技嘉8I845PE-RZ 通病,南桥烫手,误以为南桥坏,其实不然。是给AGP供电的一个场效应管子3054坏了。 今天坏了6块这样的板子。刚开始还以为是南桥坏了,换了个南桥还是热的厉害。罪魁祸首是AGP供电的管子。

网友:
什么问题,怎么不讲。

网友:
恭喜,楼主发达了,一下搞定6片,帮忙补充一下,问题是无PCI RST,SB很烫,更换
AGP和PCI当中得MOS管即可,该信号是VDDQ。

网友A:
是的 无复位 南桥很烫

网友:
是不是cpu不工作我拿快板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