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PC3000为什么不支持MT D540 4K040H2

楼主(2008-11-01):
PCI PC3000为什么不支持MT D540 4K040H2,不知道4K040H2是那一型号的.ISA3000就有这一型号的.有谁知道4K040H2在PCI3000里怎么修,在PCIPC3000通用模块可以进去,硬盘可以认到型号,扫描发现大量坏道.
硬盘

网友:
太老了,ISA支持
太老了,ISA支持,可以去下个ISA破解版

网友:
PCI PC3000为什么不支持MT D540 4K040H
不只這樣喔!
連QUANTUM的也不支持了!

网友:
那些早期的盘。。用isa的3000搞。。。。以后发布的盘用pci的3000
找一个isa的3000的ghost版。。。那个小盘。ghost上去。。
将你的D540接到第二个ide上。。。用isa的3000搞搞吧。。。
不会的话发帖交流一下。。。

网友:
下了个ISA3000的,这种盘不好搞,模块和模块组和MT不一样,写回固件不行,不知道MRT能不能支持这个硬盘.

网友:
MRT不支持的。可能是因为ISA对它支持已足够了,所以新版不再做了。

网友:
ISA的3000 GHOST系统在那里有得下载? 我有一个D740的MT盘PCI也不支持,用MHDD扫描推断一个头坏了,不知能不能修?

网友:
你的这两种盘都是早期的基于QUANTUM技术的MT盘,只有ISA支持的,PCIPC3K是不支持这种盘的。。还有呀,要修这种盘的话,一般要跑SF的。但得找到相对应的流程文件能够修的。丢了吧,呵呵

网友:
这盘磁头易损,不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