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需按F1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08-11-01):
因电脑时间变缓,换电池后出现要按F1才能进入系统.出现一对话:warning!CPU  has been changed  or CPU  Ratio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D setup and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quit!重新设置BIOS;放电等至今没有解决 !请高手帮忙!

网友:
手动设置一下关于CPU的设置以及看看有没有开软驱
相应调整保存一次 看看

网友:
关闭和打开都一样.只是没有刷新BIOS.恢复默认都试过.也请人设置过.都未解决!

网友:
重新装一下CPU,不行的话估计座子有问题了。。。

网友:
CPU也已重新装了一次.不过新主板USB是关闭的.现在放电后.USB不再关闭.

网友:
是不是华硕主板,我遇到过一回,搞不好

网友:
ni 你主板BISO设置一下就无问题啦。。。。。。

网友:
是清华同方的,已过保修期.

网友:
这种主板可能对你用的CPU支持得不够好,刷bios可能解决

网友:
有时候电池座损坏也会引起这样的现象,更换电池座就可以了,在不行就刷BIOS

网友:
BIOS中有关CPU方面重新设置,实在调不好,把ALL error  改成NO

网友:
将Halt On选项改成No error

网友:
我修过同样故障的 P4P800S 换I/O搞定。I/O 而且必须是从相同的板子上拆下来换。特挑I/O.

网友:
什么主板,什么CPU?考虑CMOS保存不住的问题

网友:
haha,风扇插错地方了吧

字数总是不够啊啊啊啊

网友:
你把   ALL error改成  NO  ERROR 然后把软驱关了
启动项该成硬盘,把软驱启动关了
要是再用按F1我把他吃了

网友:
查一下coms供电电路,我修一块V星845主板就是无法保存cmos设置,后更换cmos电路二极管,故障排除。拆下后数字表测二极管正常,估计是二极管漏电,手头没有指针表无法再测了。

网友:
应该是 漏电了   最好把COMS的电路的一些原件替换了 再看看

网友:
设置bios把软驱关掉,,再把第一启动选择硬盘就可以啊

网友:
有时不一定是硬件问题,我修过一样的,修好CMOS线路后设置能保存,CMOS设置也正常,启动要按F1,从做各系统OK了,有时是注册表该了